D1703这个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3-05):
双敏显卡。上的D1703这个供电管有什么可以代换呀
显卡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我们一般不太关注它是什么型号,除非是特殊的。看是什么类型的,是核心上管就用耐压30V的,下管就用20V电流大点的。是单管降压的比如显存供电就用3055。

网友:
是场管吧 随便哪一个就行,这还用对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