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样的复位波形

楼主(2011-03-05):
型号:昂达945G
故障复位低:cpurst#0.2V pcirst#1.4V
无意中拿示波器看先波形,,,,绝对大吃一惊

南桥已经重植。
复位针电压3.3V
PG经过一个102电阻进了83627DHG
IDE复位1.5V 来自82627dhg
网卡声卡卸载后一样
南北桥各各电压都正常了,
14.318也有波形
PCI  33MHZ正常
感谢波罗,已经确认北桥这个电压MCH_DAC2.5V,
对地短路了,我调了个1V电压上去,北桥严重发烫。
没有945GC北桥最终放弃维修

网友:
为啥我发的贴没人顶呀?

网友:
都下班了、不知道吗

网友:
90%是CPU座的问题,把针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下班才有时间看帖啊。
再补充一点,,,拆了BIOS芯片PCIRST#也一样跳变

网友:
南桥补焊下

网友:
所有的复位都会跳 的

网友:
有可能,试试再说,原先压过CPU和南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我也有片和这差不多     明天争取解决啊

网友:
首先问一下,你是用多少频率的示波器,垂直偏转因数选择调在什么档位,时基选择调在什么档位,是不是你示波器的频率太小了而产生波形突变。

网友:
示波器是正常的。着个复位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刚刚再检查了一下发现14318一只脚波形不稳定,换晶震和电容还是一样,看来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型号很奇怪ics7355848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大哥,所有复位都跳,座子是过孔的,基本排除虚焊

网友:
在提醒一下这个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没有问题。我拿好板的测试一下也是有一脚的没有波形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过的,九成是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先全部扳一次再说。
我的妈呀 775个脚

网友:
细心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没图纸没思路了,换IO又没有。W82627DHG
换南桥又不怎么想修了,大不了当料板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   你看看IO的PW-OK信号是不是有3.3V高电平71脚 , 没有你跟线到那个3904(NC)的小三极管看看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坏了  如果OK你看看电源管理IC的37脚35脚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好,电源管理芯片35脚是PG信号,有3.3输出,跑线路好像了近了南桥了
io71脚 2.9v
请问你有这个io的pdf吗?传一份谢谢

网友:
不是座子就是BIOS

网友:
这个故障叫做复位三角波:分为两种情况:
1.上CPU假负载三角波,上CPU不三角波.
2.上CPU三脚波.
上假负载三脚波: 一般是脚座至南桥9根倍频信号线有无空焊,
                           南桥,脚座空焊,可压压南桥,脚座.
                             北桥的MCH_DAC25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具体信号名字忘记拼了,在北桥靠接口那边,接个三极管和一个100U/6.3V的电容.如果那电压阻值对地,就是北桥坏了,
上CPU三脚波:  1,清CMOS.
                     2. BIOS资料错误.刷BIOS.
                    3.北桥到CPU的FSB前端总线有没空焊.南桥坏了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