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数据恢复

楼主(2011-03-05):
自己的电脑装完系统就只有一个C盘了,其它盘都变成没分区了。请问用什么软件恢复?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diskgen 可以重建分区,网上搜索一下资料。

网友:
用Norton PartitionMagic可在WINDOWS下分区,不影响原有数据,下载一个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