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牌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1-03-05):
   dell牌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接不接信号都是白屏,供电这项查了一些芯片,都是3.3V,查电感上的电压在5V左右,旁边的管也有5V转3.3V,屏线接到屏的供电也有,只是后级中的一些地方,电压,成了1.6V了,感觉有些不正常,把那些电容,电阻测了下,又没看到哪个有什么问题,而驱动板上RTD2533VH这个芯片周围一些芯片也没看到什么问题

   而小弟是新人,现求高手指点

   最好的,能发个这个RTD2533VH芯片的详细图纸

网友:
没有通用驱动板吗,拿来代换一下看是否是驱动板的问题 再看看屏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前些天我也修过一台,故障一样,直接更换通用驱动板了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通板改屏线OK

网友:
多半是EEPROM坏或程序坏

网友:
要不这样你先拿新通用板和高压板试机是否点亮!这样先排除屏是否是好的!然后在慢慢排除
~~~新手这样做才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只不过,这次遇到个特别的屏,是两组屏线,在这师傅这里没找到这种,用一个的,也不知能行得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