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楼主(2011-03-05):
客户送修一台G430,版 本号:LE6,故障是进水
拆机处理后,接电源,待机电流0.02,按开关不触发,请各位老大给点维修思路
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按开关,IT8502的81脚电压无跳变,更换过IT8502

网友:
查待机电压正常否?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楼主啊 待机不触发应该是我们修笔记本主板的基本功夫吧?

网友:
EC的VCC电压是不是待机时就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