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怎样拆解

楼主(2011-03-05):
为什么我推不动呢?哪位高手再指点一下迷津啊。在下多多感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液晶L195WE开壳方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eline%3d604800.html按这儿的方法还是不行。推不动呢。

网友:
就是上边链接说的哪样啊,可能扣死了,左右前后动一下再拉哪个头

网友:
对,就那小东西,它是关键,把它弄下来就简单了。

前面盖应该不忙着取下的,先把这小东西弄下来。

网友:
底座上面有个小盖子,提起,然后底座向上拉就出来了

网友:
顶上的盖往上抬 ,支架就可以拿下来了,然后翘边框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唉,郁闷了,可能是以前的维修师使坏吧,他用AB胶把小盖子里面的东西封死了,我用风枪吹化之后看到里面好像有个卡槽,但都顶不动,所以后座支架也就动不了,取不下来。哪位高手再支个招,还有没有办法取下后座呢。

网友:
在线等。拜托哪位高手支下招................里面是胶封死了的,我用热风才吹开,才看得到 里面的一个卡槽。怎么拉都不动。可能是槽子里的胶化不开的原因吧。从图上看到的槽子里是一个倒勾吗?没拆开过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我拆过,没有这么难拆吧.后面的座好象有锣丝的.

网友:
怎么容易拆的`我都拆了不下几十台了,底坐顶端,有个像盖子一样的``往上拉``拿住底坐柄往后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