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每次必须手动清除CMOS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1-03-05):
昂达A69T,每次必须手动清除CMOS才可以开机!BIOS版本V2.0,是不是需要升级一下BIOS,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点评):
coms电路中的关键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换了一个CPU好了,不知道以前那个是不是好的,郁闷了。。。

网友:
这应该一换U没有关系吧。第一次听说U出错了。还要清COMS才可以的

网友:
刷个BIOS看试下,期待你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BIOS自检不过,有几种原因:1、BIOS资料或芯片损坏。2、硬盘信息错误或者说是硬件损坏。3、RTC电路或南桥损坏。

网友:
U坏也有这样的

网友:
是否电子无电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这款CPU。
HP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查一下bios电路,、是不是桥内部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
那是因为 主板有静电?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网友(2011-04-05):
U坏了也会有这种问题的,我遇到过。
是U部分模块损坏,所以导致有时行有时不行的故障

网友:
检查下南桥附近的电容

网友:
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块K8M800的,原来北桥坏,换后可亮,就出现这个问题,南桥晶振IO拆网卡等等都干过了,都不行,放弃了

网友:
U坏也会这样,上次有一个也是这样,那个U拿到其它主板上还点不亮呢

网友:
我上次修过N61GT北桥虚了就这样,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后不仅板坏了,CPU也坏了。

网友:
这样也有CPU坏的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把bios旁边的电容,小三极管换了

网友:
刷一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