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换PCL槽的方法

楼主(2011-03-05):
那位大虾  知道怎么样换好一点的   指点下 本人这有4块板都是要换的

网友:
用锡炉,不过你要手工好,要不然四块板都报废。

网友:
换不怎么好换呀。楼主弄个PcI扩展槽不就可以了

网友:
把板子放BGA上,开红外温度200多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一般都用锡炉啊

网友:
用热风枪加吸锡器就可以换

网友:
一块石棉板或钢板开槽,放到电炉上(要有温度控制)温度到后把坏槽拔下,插上新槽.冷却OK

网友:
用锡炉换啊

网友:
换PCI和内存槽我们都是用风枪和吸锡器,换个内存槽一般十二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一个锡炉成本如下:锡炉  500~600元
                               一般放十公斤锡条,一公斤大概160,即1600元的锡费用
所以楼主考虑一下了。
要不你就用个小长方形大概有PCI这么长的槽,越浅越好,然后熔锡在下面。同时用三把烙铁加热炒同位置,再把PCI放上去熔后拨下换上新的即可

网友:
当然用锡炉啊。。

网友:
自制个小锡锅吧,标准的放锡放不起。用电炉加热。

网友:
  你先用吸枪,把PCI槽子后面的锡吸掉。
之后你搞个风筒, 风力很强的那种。  温度你控制好。
基本上取下来没问题的。

网友:
最快最好最美观,用锡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就是这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