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跟DNBSWON#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1-03-05):
手上有一块广达的板子  DNBSWON#待机为低电平   查它的线路发现没有外部电压上拉   就是想问一下DNBSWON#电压是有南桥内部上拉吗??   南桥RTC供电正常  DNBSWON#阻值正常! 南桥已换新!故障依旧

网友:
如果阻值正常而没有电压,显然就是南桥不良。

网友:
正常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正常好象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无边老大了 在您老人家面前  我可真是小屁孩一个!年前还一直想到您那儿去给您当徒弟呢!  我这机子看来还是EC得问题  此机进水南桥附件 和待机6237附近  现在待机正常 不触发   EC的 VCC   ACIN    LID#  rst#都正常3.3V  晶振有压差  EC已换新  看来明天要先刷个BIOS了

网友:
进水可能泡断 了BIOS数据线 。

网友:
DNBSEON#这个信号在在按下开机键以后才起来高电平 然后有个高低高的跳变的a

网友:
楼主现在图上的电平时正常的,我前几天才测过的!

网友:
我被楼主误导了,楼主已经断定没有上拉电压,这样的话肯定是南桥不良。实际上可能是有上拉电压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 确实没有上拉电压  我看了另外几张广达的图  都是这样设计的  没有上拉

网友:
楼主有个信号应该查一下,就是RTCRST#,估计可能是南桥接到这复位后才产生上拉电压

网友:
这信号是EC 开启南桥控制, 由EC拉低由南侨发出的高电平, 查了几个图 都有上拉电阻, 可以在二极管正极接上拉电阻加3V测试,还不能开机,就是南侨问题,等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RTC电路一个一个查了的  都OK

网友:
*脏话* 你们的技术水平 真太厉害 谁还收徒弟啊

网友:
正常那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
学习中看看各位大哥是如何评论的

网友:
我们还要好好学习啊差距很大啊

网友:
EC发出的到南桥、南桥再发回EC

网友:
EC发出的到南桥、南桥再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