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是那得问提啊

楼主(2011-03-05):
一批MSI8600GT 绿色显卡 来的时候 有花屏的 还有不亮的  都修好后 跑3D测试都正常 ,于是叫顾客过来取,顾客来的时候带了一套主板 说要测试,于是测试 发现有的显卡好用 有的不好用, 但在我的主板缺好用,于是我用别的主板 发现 显卡不好用(用了好几块主板测试 发现有的主板能点亮 ,有的点不亮  主板是好用的 ) 顾客说还有一大批 都这样

网友(点评):
一般这种情况是16对地址线阻值差别太大引起的,多为GPU空焊,如果加焊不好的话就不要在焊了一般是GPU磕脚,或GPU核心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核心空焊。对显卡金手指进行打阻值能测出来,有的点不通。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在主板上,其表现为挑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工厂维修师?怎么什么都会啊,知道的真不浅啊

网友:
是的,听说过主板挑显卡的情况.

网友:
我都加焊了 这显卡以前就这块主板上 ,怎么会不好用啊

网友:
你下载一个软件来测试一下显卡的数据总线,可能是数据总线错了,有的主板开机有的不能开啊。

网友:
什么软件能测 数据总线

网友:
改天我从公司考个过来给你,我现在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把你QQ留上我发给你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 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经常遇到过这样的显卡,内存也一样,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加焊GPU,刷BIOS都没用,请教下这位高人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显卡兼容问题吧!GPU内阻值变大了电流不与主板兼容!

网友:
捷鑫大哥 吧你那个软件也发给我一个吧 谢谢  我QQ280013547  邮箱也是这个
还一个邮箱zhiwei5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