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奇怪的电源

楼主(2011-03-05):
昨天修到个长城300P4的电源,量紫线,无电压,拆壳一看,明显是个冒牌货!
反正没事,闲着修一下吧!
保险外观发黑,先把它拆下,再接个40W电泡上去做保险。在线测三个开关管正常,检查附近电路,整流桥一个二极管击穿,启动电阻烧坏,开关管附近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换上好件。通电,灯泡很亮,看来还有短路。稳妥起见,于是把三个开关管拆下来单独量也是正常,奇怪了,先不焊上去,通电,灯泡一亮就灭,看来问题出在这三个管上。断电,先把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焊上,再通电,灯泡又一直亮。这个开关管型号是2D0N60F场效应管,找个K2645换上去,不行,灯泡还亮。于是想起以前修全汉电源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找个三极管换上,通电好了,电泡马上一亮就灭了,不短路了。于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原来的场效应管用表量是好的,换上的K2645也是好的,为什么它就短路呢,而一换上三极管就正常了?谁知道啊?

网友:
换上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应该还是型号不对号的问题,场效应管也不是随便什么都能代换的。

网友:
换上三极管就好了吗?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换哪个元件?说来听听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换哪个管了,,说一声。。。

网友:
三级管是BUt11af
原来的情况我也发过一个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6629-1-1.html

网友:
最好代换的时候去网上查下!!

网友:
不会哦  用场管的电路还可以用三极管随便代换吗   奇怪啊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在你之前已经有人修过这个电源了 他不知道用什么代换随便弄了个场管换上,可能原来的还是三级管吧 ,所以你上了个三极管就OK 了

网友:
原装的是C2366 ?

网友:
是可以的、不过后果、

网友:
你换了个三极管上去后不短路了  电源修没修好啊  你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