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19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03-05):
山寨19显示器 没有接信号会显示LOOG   输入信号黑屏

网友:
驱动板坏  无行场信号

网友:
eeprom 坏了 或者要重新写一次程序

网友:
先確定是(電源 或 AD板故障)
維修才會有方向

网友:
一般来说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遇到过 换板就 ok

网友:
换驱动板了,   要不你就刷个BIOS

网友:
驱动板的事情 换通用板解决

网友:
刷个程序 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我有一台山寨的  屏坏了 郁闷  还不知道咋搞呢

网友:
看一看VGA接头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更換24c或是重學24c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