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正常,显卡不亮!

楼主(2011-03-05):
今天接了一个;精英775、915P-A2的主板,故障是跑代码正常就是不亮,更换显卡、冲洗北桥,均未解决问题。请问各位像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是什么?小弟在次谢了!
显卡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1、有条件可以先刷下BIOS。2、清洁显卡插槽。3查显卡插槽的各种供电、时钟和复位。4、压桥和压座测试。5、要是独立的查接口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上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北桥损坏了

网友:
是你小北桥周围元器件是不是掉了 或者断线

网友:
清洗下显卡插槽

网友:
应该是供电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不好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