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SATELLITE A80維修

楼主(2011-03-05):
   東芝SATELLITE A80  維修(COMPAL LA-2491)開機不觸發,首先量+5VALWP,+12VALWP,+3VALWP,+1.5VALWP
量得+4.2V,+11.2V,+3.21V,+0.26V,其中三組電壓明顯偏低

+5VALWP,+12VALWP,+3VALWP,由PWM IC MAX1902控制,PIN11(RST#)輸出POK到 ISL6227 PIN21(EN2)由於電壓只有3.26V導致+1.5VALWP輸出0.26V,此電壓於H,L臨界,有時代機有+1.47V,按 POWER SW開機可正常,有時無法觸發,經查為MAX1902負回授電容PC63 100P/50V(0402)電容不良,更換後,量得+4.93,+12.2V,+3.21V,+1.47V,POWER ON開機恢復正常

网友:
楼主高人啊,电容不良怎么查啊,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害怕!

网友:
试波器就是拿来查这些东东不良的

网友:
PWM電路初使由

网友:
希望有幫 到大家

网友:
電壓高低準位量測外,有時處於floating,會造成时好時壞檢修不易,必須特別小心

网友:
怎么是繁体的 楼主是哪里人

网友:
怎么查的。 什么思路。

网友:
建议还是有简体好!  图看不清楚!  电容起什么用啊??

网友:
电容不良,为什么会影响到其他两路的电压呢?

网友:
LZ是香港的还是台湾的?

网友:
请问  搂主  POK正常 电压该为多少?

网友:
POK正常 电压此機是5v

网友:
电容不良用示波器可以打出来的啊

网友:
对啊   电容示波器怎么查的?  短路好说   但是漏电怎么查啊  教教我把

网友:
  电容不良到底是分析初来的,还是用示波器打出来的,能上传波形图吗??和详细分析原理

网友:
楼主,高手,前来学习

孤帆远影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高手,前来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

孤帆远影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HL的临界电压是3.25V吗?应该是2.5V吧?

网友:
楼主机器修的高啊,分析的你的思路机器不会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