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15GL能进PE,硬盘不能用

楼主(2011-03-05):
一直有多块主板进不了系统未解,前天还有块MSI G31的进到系统画面滚动条不动。换晶振也不行,换了同型的82801GB(China版)桥供电1117烧了. 原型号是82801GB(TanWan版)
求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
怎么不先刷个BIOS,
再不行就换个桥

网友:
同一楼上的先刷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或是先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以上全做过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