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I电流跑到0.68A,不认内存

楼主(2011-03-05):
R60I电流跑到0.68A,不认内存,本来能显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折开后就不显了,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没有呢

网友:
压北桥试试。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不跑内存的还没修好过,感觉应该是北桥,插槽,电阻,时钟,电压

网友:
那楼主有没注意过内存的工作条件吗?看看内存有没被抓到 用波测 应该有两次下来过程

网友:
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北桥虚焊~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