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的一个下午---灯泡闪烁,无5VSB

楼主(2011-03-05):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0585-1-1.html
是这个电源,当初拆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拆开了就放一边了,今天整了整,有个主开关管13009被击穿了,2个13009一起给换了,通电,5VSB正常,短接绿黑线,没几秒钟,灯泡就常亮了,又有地方给击穿了。
给2个主滤波电容放电后(本人菜鸟,直接用大的螺丝刀一端,短接1个主滤波电容的2个引脚,啪的一声,火星出来了,吓了我一跳,不过还是把电给放完了),经过测试,一个13009坏了,还得拆。
更换2个13009,更换了2个主滤波电容,还有个均压电阻,原值是800k的,没这么大的,我给换了2个200k的。
通电,灯泡闪了一下,5VSB正常,感觉挺高兴。短接绿黑线,过了几秒钟,灯泡开始闪了,把黑绿线断开,还是闪,拔下电源。
给300v放电,插上电源,无5VSB。天黑了,就没弄,回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开关管击穿,多数是驱动有问题造成的。你应该先检查B脚相关元件,还有接在开关管两脚上的快恢复二极管,这个坏的话也会烧开关管!!

网友:
应该是还有其它故障。
检查好再通电吧,否则还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