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显卡在windows界面卡住

楼主(2011-03-05):
显卡在开机windows界面时卡住,可以经bios,开机自检无问题,请教是何原因、什么故障?
就是显卡问题。到windows界面画面就停止不动啦。更换显卡后正常,应该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先换内存,不 行就换系统试下

网友:
不是显卡卡住吧,是系统进不了吧。没见过显卡可以卡住不进系统的。

网友:
哈哈,是不是显卡问题啊,不要乱说好不好,你是不是想着显卡就会卡啊,你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到windows界面画面就停止不动啦。更换显卡后正常,应该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开机后在windows界面停止,更换显卡后正常,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你的显卡在别人机子上能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试过呀。现在AGP的机子不太好找呀!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到windows界面画面就停止不动啦。更换显卡后正常,应该就是显卡挂了。

重装过系统没?

检查一下电容。

要么就是显存。。

网友:
哦,是这样啊
,主芯片空焊了

网友:
显存和GPU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