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液晶显示器白屏有淡淡的图象

楼主(2011-03-05):
       这台液晶显示器刚拿来时,试机,白屏,仔细一看有淡淡的图象。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有背光。有图象出现说明图象处理芯片正常。白屏一般是主控板问题或是屏电路问题。偶尔压一下液晶面板有二秒钟图象正常,判断是虚焊问题。那里虚焊呢?先量一下主控板的供电,供电正常的:5伏。补焊MCU和图形处理芯片。试机故障依旧。接下来拆开屏电路,大师在旁边指点,索尼的机子都是虚焊的多,这是通病。补焊屏电路几个贴片电容,上机一试,正常了。这机是二修的,别人修不好,拿来给我修,原因是找不到主控板替换,放弃了。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有问题,再维修

网友:
我碰过这种现象的,都没办法弄。

网友:
如ad板正常 就是t om 故障 dc to dc 電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