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实践高手指点下北桥、显卡测试点。

楼主(2011-03-05):
不开机的一般都要看电路图的了,自己看不太懂电路图,所以只能碰运气的了。一般讲测试点都是可以开机,但不显示的了。这种故障也是比较麻烦的。一般是先看电流,电流正常一般来说电压也大都到位。就是电流正常但电流不跑动或是跑动也不显卡的话就不太好查的了。我的思路是先查有没有时钟,在看有没有读取到BIOS的信号,BIOS的信号我只知道TSOP的23脚是一个测试点。不知道现在新的8个脚的怎么测试?读取到BIOS的话一般都会有电流跳动的了。之后应该就是查内存上的片选信号的吧?之后重插内存之后还不行的话就不知道查哪了。显卡一般都是BGA的,不知道测试点在哪,还有就是屏线上的测试信号是量哪个呢?望高手指点一下。其中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误的,还望高手指正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朋友,多大的电流你才认为是正常值呢?怎么样才算是跑电流呢?能触发的机器,按下开关键电流都会跑动。

网友:
你修机器没有正常的工作电流吗?比如X31是0.6-0.9-1.1A?如果电流只有0.5A却不跑的话95%是1.2V电压没起来。

网友:
唉,还是没人指导下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总是一知半解。

网友:
是没人看得懂还是我描述不太明确?

网友:
有人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人是你描述不准确

网友:
我的意思就是可以开机,但不能显示,又不跑码的各电压都正常的。这样的机器就不太好查了吗?一般是没复位吗?但没复位也有可能南桥坏,北桥坏,显卡都都会出现的吗?所以要怎么查确定是南桥、北桥还是CPU问题之类的。

网友:
围绕你说的,说下开机无显直接看显卡,没显卡就是北桥。都开机了,还不跑码?还有没复位CPU能工作吗?都开机了还查什么时钟,复位。

网友(2011-04-06):
不好意思,我说的开机是通电。也许大家误会了。

网友:
期待结果,顶一下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打波形好

网友:
哈。我也想知道。。总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