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把BC14

楼主(2011-03-05):
下午收了张显卡,当时没仔细看,拿回来后一看显存 BC-14,当时一看心都凉了
开机一看果然通病,漫天星星NND,不过手里去年拆了一批DDR3显存都是从核心坏的显卡上拆下来的,也不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植球往上焊把,结果鼓捣了一晚上,换了6个BC14上去,结果是越来越花,一气仍那了,明天接着找显存往上焊,早晚把手里这一把显存的好坏都试出来

网友(点评):
你拆的是啥子显存哦,除了BC-14,BC-12的,其他的应该都是好的,显存很难出问题的。。。。多是虚焊。。。你换的还是BC14的。。。。看来是白费功夫咯。。。。。

网友:
不但试了显存好坏,还多练了焊工,真是一举两得!

网友:
通常显存是虚焊多,真正损坏的比较少。

网友:
       三星显存不是看BC12、BC14,是看批号。后来出的都没这问题。满天星的故障,只要点点没成带状、字符没变色、检测不是全部出错,不用换显存也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显存坏并不少见,修多了就会常遇到短路、某个数据位开路什么的情况。BGA芯片最后的难题就是检测(焊接之前的检测)。用焊接上去的办法来试其好坏,不但盲目辛苦,而且易把PCB和芯片弄坏。楼主的苦恼本人早有体会,手上有一大批的显存和核心都没动,就是要先将检测的玩意做出来再说。试想要是能像晶体管,门电路那样,事先检测出BGA芯片的好坏,那真是我辈的一大幸事。比中奖还爽。

网友:
如果满天星 就是三星的显存坏了 换上变得大花 大多是你没换好或换上的也是坏的 你先软件测试确定哪个问题再换啊

网友:
修好了把核心摘下来 植球然后找个板子焊上OK 手里的显存估计全坏的

网友:
BC14  BC12后来换还是时间长一样坏

网友:
应该有专门测试显存,BGA好坏的工具吧!~我们做植球好的显存和BGA都拿到工厂做测试好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工厂用什么工具来测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资源的话搞点工厂里的软件出来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资源的话搞点工厂里的软件出来最好

搞的到就好了,人家看都不给你看!要不会测试了我还不会做测试么?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用论坛上的软件来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用论坛上的软件来测试吧

呵呵,要是要测试也是直接拿给他们测试,这样换的时候就不会一个个去换了。呵呵

网友:
      我就在做这种测试治具,用测试针,点对点,一头顶在球上,一头顶住焊盘,关键是要找人做特别的小螺丝。显存测试没有射门难的。核心1点多,成本大一些。

网友:
用万用表以可以大致检查出显存的好坏,先在PCB上找到显存的供电点,对应显存焊盘上的点,在找一个对地点,用万用表测两点之间的对地值,就可以判断显存是否短路。显存只要不短路大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起码打打阻值没短路才搞上去,不然越搞故障越大。

网友:
不知道内存颗粒测试架能不能改成显存的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