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今天接到一个IBM 的本一开机就死机,好像是检不过内存去,但是我换内存试了但是不行。谁来告诉我啊。就是一开几就显示一个牌子的名字就不动了。谢谢。
死机

网友:
IBM显示LOG的时间比较长,如一直是的话,多是南桥虚焊。

网友:
这个本子 显卡 虚汗的多 加热显卡就好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
大哥们到底是哪个芯片虚焊啊|?那个可是一个新机啊。

网友:
先把外设拿掉看下

网友:
第一个LOGO死机,可能是内存、内存槽或北桥了

网友:
很多可能都会引起挡LOGO,你最好裸板试试,还是一样的话你就要详细向客户了解一下出问题前有没有什么征兆,没有的话就头痛了,无从下手。他们说显卡故障率高,你就先对显卡处理,南北桥,显卡都会引起挡LOGO,其他外接也会引起挡LOGO。

网友:
这个得要排除 上面说的都会引起当机

网友:
硬盘坏了的话,在LOGO画面等很长时间,你硬盘下了没有啊?如果等半天还是没有进的话 多半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前几天 搞的个 T23 也是开机死机 我先是干的显卡 不行 后来 还是不定时死机 有时进 BIOS死机 最后 换的内存 好的 他的内存放在别的机器是哪个没有问题 IBM 的机器 很多的型号都挑内存的 你多换几条 试试 吧

网友:
遇到过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做做北桥看看,应该是北桥

网友:
新机子南桥的问题不大
多试几根内存看看

网友:
论坛有点问题,ie9下面,老是显示内部错误
发送出去的都是无响应,

网友:
先裸机试,不行加焊北桥。慢慢找

网友:
这种要机型要是找不到硬盘就会特别的慢,死机的故障就比较多了,慢慢找吧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怀疑是外设和硬盘问题!

网友:
先裸 板测,如果还卡LOGO ,就先干南桥,还不行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