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修坏道,,一般什么价格

楼主(2011-03-05):
如果是用PC3000修坏道,收多少钱?

网友:
现在修盘的很少了!因为现在新盘的价格太底了!

网友:
以后都固态硬盘,连PC3000都不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一块   有时也收40   反正我这是  呵呵

网友:
我收30,别人不知道。

网友:
实在是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时间耗不起.

网友:
我一般也是30--40

网友(2011-04-06):
我修硬盘都是为了数据 在修的  价格好要

网友:
确实哈,新的80G也才100多点啊。

网友:
一般都是建议换新的,实在不换的我都收70块

网友:
有软件可以屏蔽坏道的 百度一下

网友:
现在确实不怎么样修硬盘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当然有新的了,只不过是保1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当然有新的了,只不过是保1年的。

笑话,现在的硬盘一个磁头就有250G,哪个厂家给你当80G来卖?限制成160G的到还是有的。
两年前80G就只有翻新盘了。

网友:
呵呵...生产成本理论上其实都差不多...
现在320以下台机盘一般新盘都不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笑话,现在的硬盘一个磁头就有250G,哪个厂家给你当80G来卖?限制成160G的到还是有的。
两年前80G就只 ...

现在也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