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D卡C1自动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06):
故障: 跑码到C1后,过几秒自动掉电,又自动触发,反复.

维修流程:由于二修板,首先观检哪部份被动过,1,网卡被焊掉.2,内存旁的RT9173有焊过,3.BIOS焊过(应该是刷过的)上电测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后重点检查内存,当打到管理总线SMBLCK时发现发压为0.16V,不正常,SMBDATA正常.顺便上了下带灯仪,AD线正常,锁定目标为SMBLCK.. 先测SMBLCK对地阻值正常,RT9173ERF 及上拉电压3.3V正常.SMB信号由SB发出,之后跑SMBLCK到南桥旁的一NPN型小开关三极管,,测C,E极电压均为0.16V B极为11V.

先拆下三极管量C极(接南桥)电压为3.5V正常,可以排除南桥短路了.

E极为0.16V不正常(由于E极是直连内存SMBLCK脚的,而这个脚一般经一个上拉电阻提供3.3V左右的上拉电压,所以正常来说E极应该会有一个3.3V左右的上拉电压)  这个图忘记照了.

这时测一下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有3.3V的上拉电压.因些确定为与内存SMBLCK脚相连这一路的某个IC不良引起的通电后拉低整个SMBLCK电压..看了下PCB板,发现三极管的C极是直连到PCI的,所以跑E极时就可以排除PCI问题了,按原理跑时钟,跑通了,先焊下时钟IC W83194br-b.上电,测三极管E极(接内存SMBLCK脚)有3.3V上拉电压了.

更换W83194BR-B.  E极上拉电压没再被拉低了.

焊回三极管,测SMBLCK电压正常.

上机故障解决.

第一次照相发贴,照完后看效果才知道自己照相技术是多么的烂,下次会好好学习的,请各位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垃圾板子    无非IO  南桥  还有BIOS   小件还真的不怎么爱坏

网友:
两条时钟总线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请问SMBLCK是内存槽上的第几脚呢?

网友(点评):
我这是184PIN的DDR内存,SMRDATA和SMRLCK分别是A91 和A92

网友:
楼主高手,真是值得学习

网友:
lz 已经是高手啦 呵呵!!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我看见了比你的技术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双喜  6块5一包

网友:
lz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有你那么厉害

网友:
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i2c总线有问题    时钟有问题  为什么会  跑才c1断电有自动触发

网友:
高手,要我维修就没有这这么仔细的了,
我测内存SMBCLK和SMBDAT,不正常的话,一般先就先换时钟,再I/O,再不行跑线路
因为量多,没有时间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
呵呵。还是先确定了问题元件再换吧。。不然更浪费时间啊。像时钟IC这样的型号多又不能代换的是最麻烦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正确

网友:
楼主的基础还是很好的。

网友:
我有个疑问。既然时钟芯片坏了,怎么会复位,并且CPU还跑码呀

网友(点评):
局部损坏..我这里坏的是SMBLCK,这是供南桥发出的系统总线信号,有一路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