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Dell笔记本不能记住CMOS设置

楼主(2011-03-06):
开机显示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Time-of-day not set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重启不显示上面信息。只要关机,重新开机就掉设置,并显示上面信息。主板的3V电池是好的。
请问:是主板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 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rtc电路问题,也可能是南桥问题,不过南桥可能较小

网友:
电池到南桥之间的二极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恢复下 出厂设置 试试

网友:
rtc电路是否会影响BIOS的保存?了解下

网友:
按下F5它自动进BIOS检测,等待检测完了,重启下就不会了

网友:
会影响bios保存

网友:
是不是没上原装适配器,还是没有设置时间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跟着电池一路跑线,本人早两天修过一台这样的DELL,,故障现像一样的,有时还不能开机,拆掉电池电流跑0.4A左右,而装上不够电压的电池跑0.9A停,,而且换上新电池,要开一次机,第一次还不能正常显示,,断电再开一次就正常跑电流了,进BIOS设置好保存再退出,进系统后,再关机,,再重开,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了
希望对楼主有参考,
F1是跳过,F2是进BIOS设置,F5是让电脑自检,(中间会出现各类测试画面包括号红绿蓝单色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