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S6女娲版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3-06):
小影霸GS6女娲版不开机,插上数码卡跑C0,查GPU和显存主供电正常。用示波器打27:00晶体起振。初步怀疑是BGA空焊造成,查金手指两边数据线到BGA的对地阻止正常,(备注:有电容的一边打的是靠BGA的一端)。于是用电容表查金手指电容正常,BGA后面10K下拉电阻已正常。怀疑是BGA烧坏造成代换BGA。故障一样,于是开始查供电旁边的负载,查到显存供电IC7551第六脚时,发现阻止有偏差往下六脚经过一个耦合电容连接一个12B的下拉电阻,查126B电阻时发现阻止为1.5K,正常是0.7K左右,更换此电阻。故障排除,于是找了几款不同型号的板卡来看都有此电阻而且只要把此电阻断开都会造成板卡跑C0。小小经验欢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