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1-03-06):
我就天修了一个电源!紫色的线绿线正常。短接绿线没反应

网友:
你拆开电源没有,那绿色线连接 的芯片输出的信号对管有到中间的变压器吗,13009有激励吗     查清楚啊    芯片没激励输出就换芯片试啊

网友:
令我恼火的   电源问题、、、

网友:
  拆开电源,量下大对管,13009或13007!!如果坏了就换了!!如果没有坏,那就量下供电块!!好像是494.7500.6105!!量下是否坏了!!

网友:
大哥7500和6105怎么侧好坏啊

网友:
7500 可以测一下他的12脚有没有12V (8-24v)电压, 在测14脚有没有5V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