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G 换显卡不显

楼主(2011-03-06):
接一 5920G 的机器,之前修过显卡,现在又不显了。给客报换显卡板, 同意了。可以到了之后,装上去就是不亮。显卡上的BIOS 也对换过,还是不行。不知是不是要刷主板BIOS。只听说过ASUS的要换BIOS。不知ACER的是不是也要换。请大家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好像不是显卡的毛病吧。会不会是主板上的毛病,

网友: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主板连机都没有拆过,电流也跑显卡。但是客户的显卡BIOS被换过。现在想刷主板BIOS ,可是基地上没有。不知道ACER 的BIOS是怎么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