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1-03-06):
我是新手,修一杂牌电源伤透了脑筋,故障为开机两分钟准时掉电,我一般就是换整流桥和电容,我换了单都不行。请高手帮忙分析哈。谢谢

网友:
你说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只根据你现在所说的,估计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带不起负载啊,芯片也换了

网友:
你检查下复位开关

网友:
重点查看CPU的散热吧,不要一出现故障就修电路,还没确定问题在哪就乱弄,根据你说的应该是散热问题,不是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