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 编程器 的问题

楼主(2011-03-06):
刚买了一个  编程器 的问题
可以发现,主板上没有并口, 请问加一个并口扩展卡可以用吗?要如何设置并口扩展卡.

网友:
楼主  可以加哦

网友:
不是直接插在PCI槽上就可以使用了么。和原来集成的一样吧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我的也没并口。。现在另外加一台机

网友:
編程器我也學習中

网友:
最好看好了才买  我也是买了东西后悔了.

网友:
装了并口扩展卡,还是不能正常用,只有用另外一部主机使用。

网友:
拓展卡兼容性不怎么好,不稳定

网友:
做维修的,电脑随时就可以现搭一台,,不能只是一台电脑吧

网友:
并口编程器还是接在主板自带的并口好用,以前我试验一款并口卡接编程器不好用。

网友:
随便找张二手板子  都有并口 网上掏一块 也不贵 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