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电容惹的祸!

楼主(2011-03-06):
接修一台优派VE510S显示器,现象为开机瞬间亮后(亮度低)暗屏,仔细看屏幕有图像(没有背光的现象),于是确定为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拆开后发现12V滤波电容16V 1000uf鼓泡,将其更换后开机没有好,将高压板接好的灯管点灯好的,判定为灯管有问题,拆屏后看两只灯管有一端轻微发黑,于是将两只灯管都换掉,装好背光模组后点灯仍然屏的一半亮后瞬间熄灭,郁闷难道不是灯管问题将导光板连同灯管从铁壳中拿出通电点灯可以正常亮,将其放入铁壳中点又只亮一半,难道换灯管的时候绝缘做的不好(我换灯管时两端的橡胶套都会破损,不知大家都怎么换?)将灯管拆下重新做绝缘,将灯架下的铁壳也贴上绝缘胶带,重新装上点还是亮一半,难道判定有误不是灯管问题?将问题转移至高压板,通电量测高压板PWM芯片的供电11.49,供电有问题?供电脚连接16V470uf的电容,但看外观没发现问题,最后没办法了试着换一下吧,换后开机点灯好了,量一下供电11.96V,反复开机都是好的烧机数小时没有问题,小小的电容害的我换了两只灯管,但不明白的是把灯管拿出铁壳后点就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1

网友:
有的电容鼓是从底部.

网友:
这电容引起的奇怪故障不下于CRT的虚焊引发的故障,一样多一样烦人        一般来说只要遇到查不出故障点的,都换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主想想 装在铁壳上有没有安屏线?  个人认为这是拉不动负载的表现 可是楼主说了 在铁壳外边没事 个人也认为很是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底部也看了,没有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安屏线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做这行什么怪事都可能遇到,只要有细心和耐心,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班长都解释不清楚的呢,一般遇见奇怪的问题先加焊,再换电容

网友:
电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奇怪!不用分析!修好就好~!反正就是简单故障凭经验

网友(点评):
我觉得如果能分析最好还是弄清楚的好,以后可以举一反三,当然楼主这问题的确

网友:
電容不是只有凸頂就是壞的

网友:
电解电容有时用万用表测是好的,实际上内部损耗大,要用专门的设备才能测出好坏。

网友:
显示器里面同一批电容,如果有鼓包的 最好都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惹祸的电容没有鼓,并且不在电源那块,在高压板那块

网友:
我一般发现有坏电容,全部换新。这样无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  电源部分的16v电容鼓包  应该把高压那个也换了  因为这都是一路电压 受影响的

网友:
没、鼓包但不代表它没坏   我们做维修的都要认真仔细一点!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 最后放弃没有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试把滤波电容换一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拿出铁壳么,灯管线不对地了嘛,是不是这样

网友:
把灯管连同支架一同拿出面板的铁壳

网友:
花点小钱买个电容表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你不可能每个电容都拆下来量吧?

网友:
电容 影响太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示 我去试试看

网友:
外壳是没用鼓,但是没容量, 有电容表可以测出来,我手上有电容表, 经常测出这种问题,搞维修电容表不可少,如果数字表带电容档,有些容量减少没法测出,要专用电容表比较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这路电路有故障是会全拆了测量的,你没有就只有全换了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电容表肯定是方便,我的意思是没怀疑是电容问题你不可能把电容一个个拆下量吧?

网友:
有些故障真让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