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seagate 加密了求怎么解

楼主(2011-03-06):
我没有PC3000 请问除了写固件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开吗 ?
方法

网友:
硬盘加密,你没有指令线或者其他设备,你就没有办法.你有兴趣可以买个指令线玩玩.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拿到电脑城找专业人士弄下.这个问题简单.一般搞数据就会搞.

网友:
用指令线读出密码模块,改好写进去就OK啦!

网友:
用PC3000很方便
如果没有PC3000,用手工指令要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