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7寸宽屏的驱动

楼主(2011-03-06):
用驱动板代换后确定是原驱动板的程序坏了,所以求助这个驱动板的17寸宽屏驱动:驱动板的型号是:MO6B4_25L   屏的型号是:17OMGW1,那位兄弟有的吗,麻烦传一个给我,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悦康驱动板程序,你试下

网友:
x先谢谢了,我试试一下。

网友:
弱智的问一下,这个驱动板是用什么软件来刷?我还没搞懂哦,不好意思啊,新手了

网友:
原版是这个GMI软件烧,不过用乐华RTD也可以烧

网友:
这个我有,但是我不会操作,郁闷了,

网友:
点F3  载入程序 再点F9 刷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好简单。。其实我也不会

网友:
我也是新手 驱动板要怎么连到电脑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