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3没信号

楼主(2011-03-06):
故障现象是不接信号线有信号。。接上信号线没信号了。。不显示。。
我想是不是程序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刷。。我买了个EP1122烧录器一直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请大家帮忙。。

上面是没接信号线的时候

我把选项选到最上面就好了。。选 下面几项都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菜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帮助。。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24c故障

网友:
怎么解决啊。。俺是新手啊

网友:
这是自检程序,说明显示器是正常的。是不是你的主机由问题,

网友:
主机当然没问题了。。我也不是那么菜的

网友:
原来是有信号的。。插上信号线跳菜单出来。。后来把按键换了就成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你说的24C故障应该怎么解决呢??麻烦指点下

网友:
VGA接口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值得研究...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VGA接口电路??

网友:
你那个编程器,不一定能写品牌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才能写啊

网友:
把驱动板上个图片,可能你烙铁漏电大,换按键把程序也丢了

网友:
是不是吧亮度调到最低了啊

网友:
这玩意真难搞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不是你在换按键时有连锡的地方,你仔细看看会有惊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惊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烙铁真的会漏电哦。。我没接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位朋友给我了很大提示啊。。谢谢。。终于好 了

网友:
换了按键就成这样了,,我想不可能因你换按键就把程序搞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换按键是断电换的。。我也想不出来会变成另一种模式。。

网友:
亮度最低的话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vp-890-490 西尔特3000,580都可以,绝对

网友:
把24C那颗IC的数据清空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西尔特3000,580想说爱你不容易啊。。俺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