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1-03-06):
手机
进水,一上电池就震动怎么回事,杂牌
手机

网友:
看看哪里短路啊

网友:
查了没短路额

网友:
上电就震动是控制马达的三极管可能坏了,但也可能是CPU的问题导致三极管一直导通,就要看是否能正常开机打电话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