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开机无显

楼主(2011-03-06):
旭日410A开机无显。。测屏高压板。。电压19V  0.16  2.58  地。显卡是否正常。。还是高压板上的问题。。

诊断卡代码  4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显卡的问题,你换显卡试试。

网友:
才早搞一个,补焊显卡OK的。

网友:
补焊显卡OK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重做显卡无效,加焊显存无效。。。。明天试试南北桥看看

网友:
南北桥在干了估计也不行。。。

网友:
你那刚脆换个显卡算了,我想显卡可能挂了,量一下显卡上的电容啊,看看会不会短路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