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CU程序。内江BL-1501 有图片

楼主(2011-03-06):
故障现象为开机大约半个小时后。不定时闪屏。。怀疑是MCU程序问题。。灯管已换。高压已换。

网友:
闪屏
跟供电的电流还有关系
你直接杀MCU太直接了吧
检查高压板吧

网友:
或許您要檢查重點
應該是放在電源上
各個電壓是要問定
12v5v3.3v要穩定

网友:
这个机器是独立模块提供12V电源。以替换测试过。。高压板改了4灯通用的也试过。。就差驱动板了。。

网友:
论坛上有,你自己搜索就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