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过程有点复杂问题比较简单的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11-03-06):
一个acer笔记本 不开机,客户说是被甩到地上了 导致不开机的,拆机检测 返现主板供电上一电感和MOS管虚焊了,加焊后通电OK,接可调电源正常开机了,于是装机,心想这个钱来的容易,哪知道 装完成后,用可调电源开机确实正常,用客户新买的OEM电源确是开不了机,郁闷了,以为电源有问题,这下麻烦了,还不好跟客户说了,担心客户说我的笔记本本来是好的,就是电源不行,却跟我说主板有问题,心理正担心呢,我们说再把电源拿来测试,19V正常啊,于是再换电源还是开不了机,连续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就觉得应该是电源接口有接触不良,因为他摔坏的首先就是他的电源适配器的插头,那么顺理成章的想到接口有可能还不良的现象,于是拆机,使用OEM电源时,VIN的电压在17-19之间波动跳变,而B+电压是3.5V 7v 19V之间跳变,而可调电源就是19V 稳定的,很正常。那么既然怀疑电源接口,就另外焊接了一个电源接口在PJP1处,顺手就找来了一个HP子弹头那种19V 4.74A的OEM电源来插上,诶,VIN电压正常了,B+也正常了。心想这下搞定了,问题还有点怪,电源接口还出这种怪现象啊,不可思议,然后就把原来的电源接口给搞掉,装上一个联想的头子,然后就再上电测试了,VIN和 B+又不正常了,怪怪怪啊...纳闷中,正好有一个原装的ASUS笔记本电源,拿来试试,好 了,真的正常了,反复测试若干次都正常了,客户也着急,我跟客户解释,说可能主板被甩后主板的滤波电路出现了缺陷,只有原装电源那种滤波和抑制干扰做的很好的电源才能正常使用了,这种情况下修主板意义不大,既费马达又费电,不若我的原装电源便宜给你算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也节约时间了。客户同意了,就装机完成了。

这个过程是现场维修的,客户最后走的时候,还反复用他的OEM电源和原装电源试了好多次,不禁发笑,太奇怪了。因为他的OEM电源通过转接口,在我的HP笔记本电脑上正常开机,说明电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兼容他的电脑了。
这一点我的有点晕乎....高手们 ,发表点意见.......

网友:
忽悠,纯粹忽悠,这种事都被你忽悠成了!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电源口那里的电压不跳变吧?

网友A:
同感,有时小问题确实挺折腾人的!其实怀疑接口楼主可以通过转接头把线直接焊在板子上试试的。

网友:
电源接口的电压也在跳啊...
这个不是纯粹忽悠哈 遇到这种问题 你能怎么修 关键是把客户的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有时小问题确实挺折腾人的!其实怀疑接口楼主可以通过转接头把线直接焊在板子上试试的。

我就是直接飞线到PJP1的主板接口上啊 你没有仔细看我的描述 也可能是我说有说清楚 我用电源接口飞线后第一次发现电压正常了 换了接口不行后 又换回去试过的 还是不行 确实不知道是眼花 还是巧合 后来怎么试都还是不行 这些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了

网友:
理上说不通啊,期待有结果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HP的机子用可调运行很缓慢,更换原装适配器或者高仿就可以了

网友:
没听说过,, 第一此听到

网友:
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遇到过HP的机子用可调运行很缓慢,更换原装适配器或者高仿就可以了

HP 的笔记本 电源适配器不匹配 导致出问题的 很常见了 但是我这个我就有点无语了..

网友:
象这种问题修的意义也不大,能够及时给客户解决问题,能赚到钱才是关键

网友(2011-04-15):
是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