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33 黑屏求助

楼主(2011-03-06):
一台三星 2233 黑屏指示灯正常 屏供电5V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4.82V 灯管能亮 高压没有问题 ,就是液晶屏一直没有图像 望高手指点 小弟现在不指点从何入手 。

网友:
.....黑屏,又说供电正常灯管能亮,没有图像,
搞不明白你说的什么问题,是黑屏,还是白屏没图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台三星 2233 黑屏指示灯正常 屏供电5V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4.82V 灯管能亮 高压没有问题 ,就是液晶屏一直没有图像 望高手指点 ,小弟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 确定是屏出问题,用通用板点过还是没有显示,不是白屏应该是暗屏 灯管能亮 屏幕是黑的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是说屏上的灯管是亮着 但液晶屏是黑色的没有任何显示这种情况说是黑屏还是暗屏指教,还有望你高手给点思路,现在要从液晶屏的哪个部位出手。

网友:
等高手来解

网友:
我正在基地学习呢,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事,看看有没有屏的开启信号

网友:
灯管是好的,那就驱动板了 屏接口电路

网友:
灯管能发光不可能是黑屏吧。查一下你电脑是不是设黑屏 了,正常查白平衡存储芯片跟程序是否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驱动板是正常的我用同一个型号的驱动板试过问题 开机没有什么开启信号 拨掉屏线是白屏。谢谢楼主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支持小弟 我用同一个型号屏装上去是正常能显示的驱动板是好的 确定是液晶屏出问题了。。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 屏的供电5V 正常。

网友:
跟着斑主的脚步走,些乃基地神人也

网友:
屏坏了,有得修吗?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如果是花屏 或者是屏主IC坏我自己是可以维修的, 如果是液晶屏里面电路那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