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2A 显卡故障

楼主(2011-03-06):
旭日C462A屏不显,LCD灯管可以亮,屏3.3的供电也有,屏就黑着不显示画面,,显卡加焊,重植,北桥加焊,显存加焊,依然无效,显卡芯片:nvidia 02N30J 0802A2 A TAIWAN NF5865 GOW G86-603-A2 ,,,请求…………………………
芯片
显卡

网友:
G86-603-A2
换新的

网友:
屏线也测试下哦

网友:
一会去换新的,显卡芯片,,,,屏线,外接显示器什么都没有,反应都没有

网友:
现在手上又有一台东芝M3***的,故障,电流都符合显卡故障,,,是ATI的显卡,,,加焊,,无效

网友:
直接换片新的BGA芯片吧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这个故障 换了就显示正常了 不过我这台现在无线网上用不了 搜不到网络 硬件识别正常 无线网卡的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