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60不开机?

楼主(2011-03-06):
本帖最后由 固阳
电脑维修
于 2011-3-7 17:03 编辑
今天接到一个本子。acer 3260.故障是。接上外接电源。或者把电池,拔下再插上。Cpu转一下。就停。按开关键没有反应。开关键上也有3V左右电压。请问这要从哪里下手查呀
问题已经解决,我把SC470换 了。已经可以开机了
电脑维修

网友:
说明自动上电,上电又掉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世间神话
的帖子
可以说的具体些吗。短路怎么查呀。都主要查哪些关键测试点呀

网友:
其中有一个电感接着4702与4718.还有一个芯片SC470I,这个电感对地只有10欧。4702与4718这两个管子要怎么查是好是坏呀。已经拆下来了
刚才我把SC470I拆下了。现在 已经可以加电了。但是我想问下这个芯片还有那两个管子怎么替换呀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呀。给点意见吧。这三个元件要怎么代换呀。我 这里没有笔记本的配件哟。

网友:
好好学学基础再来修本吧,没人能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豆腐刀
的帖子
现在 我已经找到故障的地方了。只是这三个元件找不到代换的。你可以说下这三个元件怎么样代换吗。谢谢

网友:
楼主,芯片和MOS管拆下后最好不要通电,否则会烧板了.

网友:
SIU2010
的帖子
真的吗。那可以说下理由吗。谢谢了。我想知道原理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芯片,MOS管,电感,是构成一个单元电路,少一个,就不能控制,在通电的瞬间VIN可能产生很大电流,去烧坏相关的零件,最容易烧后面的桥了。
不知解释对不对,当时我们老师很强这一点,少一个都不能通电的。

网友:
SIU2010
的帖子
哦。这样呀。不过这个是不是要看在哪个电路中呀。比如说。主板上的CPU供电。有时12V对地了。有时是把CPU的供电管拆下。再通电。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那也是的哟!

网友:
楼主要先补一下基础知识呀 这样 修不了笔记本的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基地里的有关不触发的文章,你会得到很多启发的。

网友:
myhome31
的帖子
嗯。谢谢。看来要学学本本了。不过这个本子。已经搞定了。并且已经开了三四个小时了。把那几个芯片换过了。
myhome31
祝贺你OK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