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n报错

楼主(2011-03-06):
装了几个系统都报同样的错,不重新分区,想保留别的盘数据,还有别的好方法吗??谢了
方法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分区表可能坏了

网友:
名扬花鼓
的帖子
那意思是要重新分区吗/那是没办法 的办法了,就是不能动数据啊

网友:
修复下引导应该可以吧!不过你最好先进PE把资料拷出来再分下区。

网友:
很简单 先装个DOS到C盘

网友:
用DISKGUN修复分区表试下,再半装系统.如果不行,就进PE拷出文,再分区装系统,拷回文件

网友:
fdisk /mbr 或进PE 用PM 的更新MBR 试试,如不行的话,只能重新分区啦

网友:
建议进入PE下把数据考出来,再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引导区故障,或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