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KL1主板3-5V有但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3-06):
一联想KL1主板3-5V有但无待机电流是别人搞过了的,保护电路中一P管子坏了换过后就这样了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的

网友:
你说的范围 太 大了,找个图纸看看待机电路

网友:
看待机电路

网友:
是联想Y450吧  有电压没电流 就看看待机负载有没有供电吧  EC  南桥什么的吧!

网友:
就按不触发来修呀,查南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嗯 我先看下了  不知道再问大家了

网友:
3、5V有,并不代表已送达EC和南桥,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EC供电脑还有开关到EC通信电路也正常按开关无信号发给NB手上没有WINBOND87541V的EC只有PC97551的EC请问能代换吗??

网友:
查一下,3v,5v的后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