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代内存的电压和时钟脚位

楼主(2011-03-06):
求个三代内存的电压和时钟脚位。那位朋友分享下

网友:
我也知道谢谢

网友:
电压51或54脚,时钟记不住了

网友:
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期待朋友的分享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书中有,有空搞了出来给你哈。

网友:
VCC-DDR3,在插槽的电感上面去测吧1.5V。负载电压是120,240上面,0.75V,SPD,236,3.3V,基准电压是吧61,67上面吧。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时钟就不用去测了,因为一般时钟都是北桥过来的,已经难测,再说也没有用,中间是有电容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