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1-03-06):
电压正常,北桥加焊一样,

网友(点评):
加焊内存槽

网友:
什么板子?CPU多少针的?  你先看看时钟对嘛

网友:
要查的地方很多
楼主再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把金手指     擦一下   试下呢

网友:
诊断卡代码跑多少?

网友:
这都哪跟哪啊,内存不过就北桥加焊,真服了你们了,都爱玩高深的,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别动不动就焊这拆那的,内存供电查了吗,CPU接触是否良好,有的CPU接触不好加诊断卡也会跑C0的,别以为是内存不过,还有显卡也会导致诊断卡跑出这样的代码,先用代换法试试,维修哪有你们这样乱搞的,内存不过就焊桥,真无语

网友:
6楼说得很好
在没找到问题出处时折这焊那的,应该在确定在内存这块的时
再测量关键点后作出准确判断!

网友:
哥 你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内存控制器现在又的板子集成在CPU内,换个U试试。

网友:
有没换过内存槽试过。

网友:
    只查供电是不行的,还有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吗,数据线查了没有

网友:
支持6楼的观点。。。你先查下内存的供电。。时针。。再去试北桥吧。。。

网友:
不清楚的路过

网友:
不清楚的路过...

网友:
看看是什么板子 查查复位 和时钟

网友(2012-03-14):
我有块华擎880的,也是过不了内存,拿去给人修,说修不好,我估计也是北桥的啦!!回来,我也找找资料自己研究,玩下!!!

网友:
我发现有人竟说P话,既然是维修人员,人家内存和CPU肯定都是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