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掉电

楼主(2011-03-06):
Dell-6400掉电,看电影会重启或直接掉电。
看电影二,三小时,就会掉电。那位大侠同型号遇到同样问题的,给我点思路好吗?好思路重挺。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同意2楼,掉电的本本,都可以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风扇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散热问题,早处理过啦!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高吗???  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啊?

网友:
先查查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座子,或开机芯片

网友:
用三小时后,CPU温度是52度,硬盘温度是42度。散热很好的。。。

网友:
散热,CPU、显卡,围绕这三个修吧

网友:
风扇看看,会不会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看来是很棘手的本本

网友:
先把板子拆下来。裸机子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要掉电。。或者你的散热片坏掉了。

网友:
  LZ只看电影会掉电吗?   不看呢?不看电影不会掉电加焊下显卡!!

网友:
是Dell-6400的机子,是集成显卡的。拆下机子是很正常的,根本测不出。。。

网友:
肯定是芯片过热虚焊,造成保护了呗!加焊 在加焊!!!

网友:
那你就改个长转看看是不是温度过热的问题

网友:
6400好像是AMD平台的 查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