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n报错

楼主(2011-03-06):
装了几个系统都报同样的错,C盘也格式化了,不重新分区,想保留别的盘数据,还有别的好方法吗??谢了

网友:
什么机器,还了硬盘试了没

网友:
是SYSTEM吧这个是系统。你最后是N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旭日125啊,试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N啊,翻译的意思是:操作系统载入错误

网友:
先把要的资料考出来,再把硬盘全格化了,装

网友:
应该引导分区被破坏了吧,修复下吧!

网友:
引导分区表给破坏了,用修复分区表软件修复下吧!

网友:
更新一下MBR

网友:
恩,好的,谢了,试下

网友:
这种多半你用安装版的系统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进入 DOS模式,FDISK /MBR 试试!

网友:
把数据复制出来了,重新分区OK了,已解决,谢了

网友:
应该引导分区被破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坏了吧

网友:
换个硬盘做一下 。。

网友:
没明白什么叫MBR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

网友:
修复下分区,最好把资料复制出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