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修板看天”(紫外线固化绿油)?

楼主(2011-03-06):
一直有这样一个头痛的问题,又做桥PCB地线裸露了,需要绿油固化,但是天阴了没有太阳。今天又泡汤了,请各位大侠们咱们自己是怎样解决此类问题的,(显然我也试过用鉴别RMB真伪的紫外灯不行)

网友:
等待   神人    解决    共享

网友:
电暧气烤下就行

网友(点评):
这是要紫外线固化。电暖气不产这线。

网友:
用u口的风扇放呢,吹1小时就好了

网友:
你清理焊盘不要用拖线。直接用刀型烙铁头拖平就可以了。有点高低的用细砂轮平面磨下平正。拖的时候多点助焊剂。这样不会把焊盘掉漆了。也更容易上锡。不会再要使用禄油了。

网友(点评):
不拖平会不会放芯片时不好对位啊,一直没这么弄过,请指点

网友:
原来大家是这么处理的,谢谢各位师兄弟

网友:
绿油放上一天晚上基本自然干透,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烤会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的绿油是紫外光固化的话,应当用验抄机的灯管是可以固化的,,为这个问题,我特地买了个紫外灯管,大点的五鑫店有得卖,,最短的那种,,用来消毒的,,然后买个支架,由于长短不一样,要改,锯掉大约5CM的样子!!固化时,用东西罩着,,那玩意太伤皮肤了,第一次用的时候,,脸上还掉了一层皮!

网友:
七楼:没你想象的那么高。这样吃锡更容易。你再好在最后拖锡的时候用有铅的锡拖了。再磨平。

网友:
要想办法解决绿油的问题,不如提高拖锡的技巧。

网友:
我还没uongguo旅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是用多少W  的紫外灯管 一般照射多长时间 另外用什么材料罩着外部不让紫外线辐射着人

网友:
另外我也用风枪吹过 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紫外线固化绿油!

网友:
5W的紫外灯管(16CM长,),配一个比16CM长的支架,我买的时候,没有么长的支架,我用一根长的锯断,,再用一个5W的普通灯管支架(只有12CM)所以只用里面的电路,我所用的是那种很小一根的灯管(玻璃柜台里用的那种),不是很大的那种灯管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也用不到绿油,特别是做IBM 的桥时 由于灌胶取下桥时遗留下主板上的胶用烙铁刮很容易刮掉漆,也很容易把锡刮到PCB穿孔点上

网友:
换风干绿油 用热风枪吹一会就好了

网友:
买一个灯就可以了

网友:
验钞灯绝对可以固化,而且比太阳来得快,要不就是你照的时间短,照的时候最好盖上点,紫外线对皮肤有伤害,容易得癌

网友:
  我们这有那种手电,带LED灯,还有紫外光的,打开罩在板子上,半个小时就很硬了,

网友:
这东西是真不好用,我买了一瓶就用了一次,放了3天都没干,我们在市场里面看不到阳光,用这东西实在不方便

网友:
清理焊盘不要用拖线

网友:
我没有用吸锡线拖过bga焊盘上的锡。。一般就用刀口烙铁过上两遍。。。然后就直接焊了。。我觉得这样再放芯片的时候有个高低的感觉。。特别容易判断放的芯片在不在位置上。。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
我飞T61的显存8根都没用过什么东西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