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 G极阻值为无穷大

楼主(2011-03-06):
MAX1999不出3V/5V,为一MOS管集成了上下管的那种,测3V/5V上下管的G极都为无穷大,但与MAX1999的DH3\DL3\DH5\DL5都是通的,没有断路,但是测芯片的DH/DL脚阻值都为500欧左右,为什么芯片有阻阻,MOS G没有,也没有断路

网友:
找个MAX1999代换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1999与MAX8734A是可以替换的,工作条件:20# V+  17# VCC(当20#V+正常时,内部分产生线性电压AL一般是5V)3# ON3 4# ON5 6# SHDN#(此脚无高电平,整个IC不工作)8# 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