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3-06):
今天修了一块DELL775的主板!!不通电唉DELL原装板很难查问题!!一般都修不好!!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DELL原装板不通电考虑一下sktocc#信号。

网友:
我是新手并没有什么经验!!能跟我详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ktocc#是CPU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没有经验!!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没有经验的话那就换板子就快解决方法,芯片级维修得有基础,要不然给你说一个信号你还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呢

网友:
强行启动试试 看看跑码吗

网友:
把电池取下看能不能不通电,不行的话换个I/O

网友:
强加电试试.

网友:
我也修到了!!就在前几天  哎那电源还跟普通的接口不一样    没修  给客户拿走了可惜啊!要修好了话我估计要收点钱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有关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但是那种IO去那里找啊!冒汗!强行家电可以点亮CPU有电到但是不复位!!难搞!!

网友:
dell的板子一般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不好修!

网友:
你什么都不测就发上来,叫大家帮你。
   具体的一些出发条件,  也不才测   如果出发排阵那里有电压 基本上说IO坏。

网友:
不通电的问题很多地方都影响的 你都做了些什么动作呢 还有你学过维修没有 不然跟你说什么信号你都不清楚哦

网友:
先测各个供电管是否短路,在查触发电路必备的几个条件

网友:
你就这样说 那还真没有办法回答 每个故障不i一样的 必须要测 你起码要把你做过了的基本检测步骤说一下吧

网友:
请问是DELL的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DELL的主板本人经常维修,或许会帮上一点忙的

网友:
就等待着楼主的回

网友:
就等待着楼主的回 贴

网友:
delll主板型号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上面是这样写的CN-0CU395-70821-763-E1PB   MADE IN CHINA   cpu我测试过了没有短路  !其实DELL主板的型号在那里我都不会看!!上面只有这个了!唉真的伤脑筋

网友:
一般品牌机经常用SMSC的SIO,这种IO在主板通电的时候会检测CPU内存等,反馈信号正常后才能上电开机,建议好好测一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如查正常上真CPU试下

网友:
供电先测一下 是否正常, 在看看有没有那样的专用芯片已坏,MS-6  -7    IO坏

网友:
百变不离其中!!会修板的就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我QQ964850972我希望得到你更多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我QQ964850972希望得到更多你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我QQ964850972希望得到更多你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我QQ964850972希望得到更多你的指导谢谢了!

网友:
先把开机的哪几个条件弄清楚了, 开机排针先找到,DELL的有的不好找.是哪种一长排的.在量排针电压. 在量下电压电压,跳线就不用量了,是英特尔的板,跳线应该没有电压.在量下南桥14.318的晶振两脚电压,应该是0.2V左右,如果高了 南桥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在触发下开关,在量下绿线的电压,如果是5V,则没有开机动作,如果是0V不开机,则有开机动作,主板保护了.没开机动作在去查IO的工作条件.